华硕 P7H55上电掉电重复上电,上电1秒,掉电2秒后重复上电无限循环

楼主(2014-11-02):
网吧送过来的两片P7H55,故障如题描述,两片一样。这种掉电明显不是短路的,很大可能是缺电压造成的掉电,点开机上电后用摄子强制加电,其它的没测,直接测到图圈的那两个MOS管,就发现问题了。纯粹运气问题了,希望大家多加点分可以下载图纸。下次再发。我不是大师,没技术去分析电路,请大家谅解。

网友:
这个MOS管是给那供电的?

网友A:
应该是VTT,没去管它是什么供电,反正没有电就不行,G极都有电压,完全达到导通的电压,但S极电压只有0.4V,直接换掉不用想。论坛上好多人遇到过,我也搜了个遍。

网友:
这个是总线供电的吧?

网友:
想知道是什么供电自己去下个点位图看看就知道了,我下是下回来了,但没有去看它嫌麻烦。给我加点才是硬道理

网友B:
1.8V PLL,CPU锁相环。关键电压。

网友:
棕色的板子,你用对比明显的文字呀,现在的文字真的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C:
应该是总线供电1.2V

网友:
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直接秒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8V PLL,CPU锁相环。关键电压。

我只想说你很理论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总线供电1.2V

赞同!看位置应是总线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你很理论专业的,

没专业证,只是看了看图,发表一下而已。

网友:
  既然那个是总线供电,那两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 PLL,CPU锁相环。关键电压。

这个pll是不是intel板上相当于vdda的一个cpu电压?今天修一个h55的技嘉的板子也是不断重启,楼主这种测电压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一块P43也是这样,但被我拆了

网友:
是啊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啊

网友:
有没有原理呢

网友:
现在修到的主板,MOS管坏的很少

网友:
哈哈 运气好 秒杀掉了

网友:
比长篇大论的分析电路的强多了。看着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VTT,没去管它是什么供电,反正没有电就不行,G极都有电压,完全达到导通的电压,但S极电压只有0.4V, ...

这个不是总线供电的,楼上所说是1.8VPLL不过对这个电压了解不是很透彻,但肯定不是总线VTT的,这个板子修了也不少,总线在最上边的挨着CPU供电那里由一个八角I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