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打开摄像头显示未检测到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02):
我是新手求解
华硕

网友:
先看看驱动装了没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摄像头打X还是!、?

网友:
难道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可能登QQ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摄像头先换一个 摄像头 不行测一下阻值正常不 要是都正常 南桥可能性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