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1420集显图纸?

楼主(2014-11-02):
自动开机到0.33掉电重启,论坛上独显的图纸一大把,就是没找到集显的图纸,有的求发一份为谢!

网友:
论坛上有个965北桥的,我的北桥 却是:LE88CLGM,图纸不一样吧?

网友:
图纸找到,自动上电到0.33掉电重启再到0.33再掉,反复这样,图纸上没有时序按INTEL 标准时序来查一路查到CPUPWRGD有1.0V,PLTRST#无电压,PCIRST#无电压,CPURST#无电压; 2.5V_RUN_PWRGD无电压;1.5V_RUN_PWRGD无电压;1.05V_RUN_PWRGD无电压;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PG都正常了吗?时钟开启了吗?

网友:
时钟开启了,PG都没出来?

网友:
5脚5V; 9脚3.3V; 29脚,30脚0V;31脚,32脚0V; 28脚0V; 33脚0V; 27脚3.3V;24脚3V; 3脚3.1V,4脚3.3V;25脚0V; 20脚3.3V; 43脚0V; 22脚3.3V; 13脚3.3V; 21脚3V,这个芯片感觉有些电压没发出来不知是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也正修到台没有图纸,能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
我们万能的淘宝没有吗 呵呵

网友(2014-12-18):
也想要集成的谁有帮忙发一个

网友:
正在学习中,修好了说声

网友:
图纸在哪啊啊

网友:
you====了,,,,,,

DELL 1420集显ELSA_GM.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