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70主板CLR-CMOS引脚短路

楼主(2014-11-02):
本人新手,有块GA-MA770-UD3主板 点不亮, RST和DATA指示灯闪烁, 其他电压正常,刷BIOS无效,测试清除CMOS引脚阻值为0短路 求BIOS部分线路图,有的贡献一份谢谢!!!

网友:
很少遇到COMS跳线短路的额

网友A:
看看BC22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A:
再就是这边的BC21和南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BC22电容是否短路?

还有BC783  这个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是跳线冒吗

网友:
两个针脚都为0!不是电容就是南桥了。

网友:
估计是测错脚了吧

网友:
把跟跳线相连的电容等件测一下,拆了还短就是桥的事儿了!

网友B:
看图纸查RTCVDD为何接地?

网友:
同意10楼的意见,LZ可以试试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查RTCVDD为何接地?

就是 贴片电容对地短路了,

网友:
这里对地短的话一般是南桥短,更换南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再就是这边的BC21和南桥短路。

今天修了三个清华同方的华硕主板,都是电池1.5v左右,开不了机,换下新电池来立马好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电池没电会开不了机,能从电路图上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三个清华同方的华硕主板,都是电池1.5v左右,开不了机,换下新电池来立马好了。我不明白为什么电 ...

IO有VBAT的检测脚,就开不了机咯。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D:
断开电容。还是短路的话桥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O有VBAT的检测脚,就开不了机咯。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vbat在插上atx电源后不就由5vsb转化来的3vsb代替了吗?我看电路图上是这样的,如果没错的话插上电源vbat脚的3.3v检测就是正常的了(不管电池是否达到2.5v以上),这个要怎么解释?

网友:
这个图纸我记得论坛上面有的,自己找来看一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开电容。还是短路的话桥坏。

烧机大法上也可以找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有VBAT的检测脚,就开不了机咯。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嗯,AMD的主板电池不参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大法上也可以找出来的

台式主板如何烧法?这个问题一直没好好解答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bat在插上atx电源后不就由5vsb转化来的3vsb代替了吗?我看电路图上是这样的,如果没错的话插上电源vbat ...

3VDUAL转化的是RTC电路电压,VBAT就是电池电压是直接到IO检测的。至于有的主板不上电池也能跑码,但真的有主板电池电压不够就不会跑码的,这个就看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了,不必太较劲,测到电池没电直接更换最好不过,就是那句话:不可放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DUAL转化的是RTC电路电压,VBAT就是电池电压是直接到IO检测的。至于有的主板不上电池也能跑码,但真 ...

这里学习了,有的电路直接检测电池,有的插电后有转换的电压,以后碰到要留心。

网友:
什么密码的呀,老说错误

网友:
要动手输入才可以,复制来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VDUAL转化的是RTC电路电压,VBAT就是电池电压是直接到IO检测的。至于有的主板不上电池也能跑码,但真 ...

厉害!今天碰到一个ga-h55m-s2的主板,不插4pin12v,触发后1秒自动掉电,再过2秒自动上电,再过1秒自动掉电,不断循环。测得io 106,103无跳变,102脚跟随主板上掉电高低跳变。个人分析是上电后有个条件不满足反馈到南桥,南桥送出断电信号,可是为什么过两秒还会自动上电呢?帮忙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厉害!今天碰到一个ga-h55m-s2的主板,不插4pin12v,触发后1秒自动掉电,再过2秒自动上电,再过1秒自动掉 ...

IO 芯片是什么型号,自动上电可以查下IO PSON引脚到电源绿线之间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DUAL转化的是RTC电路电压,VBAT就是电池电压是直接到IO检测的。至于有的主板不上电池也能跑码,但真 ...

讲解得很对,3VDUAL这里就包括了南桥待机3.3VSB和3.3V电压,RTC电路工作电压需要的就是南桥待机3.3VSB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 芯片是什么型号,自动上电可以查下IO PSON引脚到电源绿线之间的线路。

已经说明,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