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6BW灯管接电源电路板如何接!

楼主(2014-11-02):
三星226BW灯管接电源电路板如何接!换灯管拔线后发现忘记记下接线顺序了,不知道什么接了,接错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有没有哪位兄弟告诉我一个正确的顺序(从上向下(,成分感谢。。。。。。。。。。。。

网友:
你接的很对啊,没顺序,上面2,下面2

网友:
兄弟你大胆的往上接呀!往上接!没关系!

网友:
兄弟你只管往上接,灯管没正负极的

网友:
哥们,干吧咋接都行!没顺序的!

网友:
看来是新手,随便都可以,没有顺序的

网友:
灯管没接错,不过电源板上有几个电容貌似鼓了

网友:
这个随便接吧,没影响

网友:
接的很对,没问题,

网友:
这个没顺序的,就近原则接反了你是接不上的!

网友:
灯管随便接就行,不要把驱动板上的线接错就行

网友:
你厉害。灯管有什么顺序啊?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没事 你就大胆的往上接吧

网友:
灯管不分顺序  随便接   插好了就行   这个显示的问题 应该是电源爆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