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风扇狂转

楼主(2014-11-02):
今天修一本联想E40开机狂转,而且软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直到把电池耗光为止,从网上看帖子说可以刷bios试试,不过本人没刷,主板是因特尔 单桥片的,于是直接加焊此桥,用的加焊温度是190,后装机开机测试,再开机就没有以前狂转了,而且是转一会就停了,进系统后软关机后,风扇就不转了,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上下都是190吗?

网友A:
桥虚焊引起的风扇控制电路失效!

网友:
桥的问题呢,这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引起的风扇控制电路失效!

呵呵、你点评的真到位@@@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加焊很容易返修的,重做好点

网友:
楼主太直接了吧。。。什么都不查直接干桥=。=人家小桥很害羞的

网友:
桥虚焊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风扇是受北桥控制吗,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狂转 一般都是桥和BIOS的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第一次碰到啊

网友:
?见识了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植株做一个更好

网友:
狂转还有这个原因,没试过,下次留意点

网友:
楼主为什么加焊桥哪,能解释下吗,我有个x201,有的时候风扇报错,风扇换了还是,开机风扇动一点没转就报错,有时候就可以正常开机,,这个可能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E40 的散热架肯坏,自己用手感受一下看看温度分布均匀吗

网友:
风扇电路是受北桥控制真是受教了!看来修板前先干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