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菜鸟请教大师

楼主(2014-11-02):
怎样给显示器电源板换通用高压条最好有图一直困惑着我
显示器

网友:
四根线接好,供电正,地,ADJ,开启。板子不同排序也不一样,无法统一绘图给你,但板子上有标注,对应接好就是了。

网友:
高压条上有定义

网友:
直接接电源板电源输出口的正极 负极 开启信号(ON)亮度调节 (ADJ) 再对应高压板的输入口就行了 这样方法简单又快

网友:
你说的是高压条和电源板分开的吧

网友:
三根线就完全彻底解决

网友:
你上个图 大家教你怎么改

网友:
找供电和高压ON信号还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