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开机报错

楼主(2014-11-03):
联想Z485 开机报错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无线网卡不插也报错,BIOS刷过,换新的CPU,换新的网卡,都不能解决,晕,求解

网友:
无线网卡是否有开关啊?

网友:
换原装无线网卡或者刷白名单BIOS 或许可以解决哦

网友:
老IBM爱报错,联想也报错 见识了

网友:
机器上不上网卡,也是报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未上网卡时也提示:(remove it)移除,换了一新网卡而且与原机一样的,还是报错,看了下图纸网卡的总线挂在CPU上,换了一新CPU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又刷了一下BIOS,故障一样,晕了,按理说如果不上网卡,系统会提未未插入网卡的之类的,可当时未上无线网卡,又提示移除(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不附合逻辑啊!

网友:
换 APU就可以了

网友:
网卡不能用INTEL的。用联想博通芯片的试试。

网友:
你这个 不是原装的网卡会报错

网友(2015-01-06):
后来现坛子里,看一篇也是无线网卡报错的贴子,楼主最后发现有线网卡黄灯常亮,后来去掉有线网卡的IC,问题解决了,我的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明天试下,有结果向大家通报。相关的贴子出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288-1-1.html

网友:
今天把有线网卡拆了,不再提示无线网卡的事,进系统正常了,但发现无线网未在系统中没有有此设备,后不在台湾联想官网下了一个最新的BIOS,刷机,无线好用了!自认为是BIOS的事,后又将有线网卡焊机,结果还是无线网卡不合法,并要求移除,没办法,又次有线网卡拆下,试机,发现卡LOGO,进不了系统,也进不了BIOS,这回可晕了!

网友:
现在我大胆的猜想,CPU的PCI总线只挂接有无线网卡,有线网卡和显卡,是不是显卡的总线有问题,造成CPU其它的有线和无网网卡的总线工作异常?因为我回想能开机进系统时,发出显卡死活打不上驱动,所以才猜想是不是显卡异常造成的,等有结果时,通报大家一下,坛子里,发现有好多关于此机的这样的故障,但未真正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