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E4A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4-11-03):
一台300E4A  待机正常  触发电流到0.2A停留不动  测主板电压和转换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没CPU供电  测量芯片开启电压出来了  果断换芯片  第一次触发 可以显示了 准备装机 在测试 有停在0.2A  CPU电压时出时不出  那个大侠遇倒过 给分解下 供电芯片是95831A HRTZ

网友A:
这样到死不活的问题最难搞 我现在都躺了两台 A43S就把我难了 待机电流正常 有时能正常使用 有时掉电  掉电的时候还有微短 不知道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
把上下管也都一起换了

网友:
有个桥的信号PROCPWRGD 看发出来么 没出来的话 往前找

网友:
你芯片都换了还能怎么样,肯定是外部条件不足或短路呗,拿图纸一步步查呗

网友:
这个要查 前前级 PG 是否都正常 才输出的

网友:
我一台进水机器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U510的VR_ON有了,没CPU电压,正在奋战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到死不活的问题最难搞 我现在都躺了两台 A43S就把我难了 待机电流正常 有时能正常使用 有时掉电  掉电 ...

知音啊,A43S俺已经躺枪几台了,盼哪位仁兄搞好,求分享

网友:
你把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时不出cpu电压,肯定条件没满足

网友(2014-12-25):
IO坏了,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