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测灯管用的单灯高压条线怎么接

楼主(2014-11-03):
测灯管用的单灯高压条线怎么接    我这样接对不对     我接好的 怎么测灯管电流表没反应    大家帮忙看一下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IMG_20141103_081050.jpg

网友A:
单灯高压条有vcc on/off  gnd 在 vcc on/off间接入10K电阻

网友:
这个简单 没道理接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灯高压条有vcc on/off  gnd 在 vcc on/off间接入10K电阻

单灯的没ADJ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灯的没ADJ的嘛……

有adj只是测试灯管,一般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adj只是测试灯管,一般不接

我 是测灯管用的

网友:
显示器配件有卖成品的

网友:
主板上拆个1085转个5V到ON就OK了.

网友:
我都直接吧12V接到ON

网友:
你把图传上来呀

网友:
把电源控制的保护出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