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坏了固件通电有响声

楼主(2014-11-03):
昨天没事拿了个500G的坏道比较多的WD本盘刷固件,盘本来前面红点多,隔离起来是可以用的,刷固件没整好,现在不认盘了,而且一通电读盘就会有敲头似得3声响,然后就没这种声音了,每次读盘都是这样的3声响后硬盘电路板有动作,这是什么个情况是固件问题,还是磁头问题,谁知道呀

网友A:
磁头异响,盘片也差不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异响,盘片也差不多坏了

这个盘就这样就废了吗

网友:
原盘固件备份了吗?刷回,少量坏道 一般格式化加P表即可

网友:
估计废了,只能自己用用

网友:
你有没有动过 rom   如果 动过 建议   回写 原盘ROM

网友:
写固件是不会写坏磁头的,是不是动了ROM,或者写固件中途断电等操作。

网友:
回写一下ROM 看看

网友:
估计是原盘固件被搞坏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不对造成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