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怪事

楼主(2014-11-03):
今天客户拿来一只集中说开机无显     报好价格   拆机   电流跑到1.4左右    做显卡   能开机     进系统就黑屏     大神指点

网友:
会不会又是灯管的问题?能正常进系统不?有进系统的声音不?外接看过没?

网友:
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能不能进到PE桌面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下

网友:
换硬盘试试,见到过硬盘导致这样故障的

网友:
换 硬盘试试  看是系统问题不

网友:
能点亮,进系统黑屏,重做个系统试试,有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兼容或装错了

网友:
如果你换系统换官网驱动还不行 那就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驱动  问题吧

网友:
换内存换硬盘再不行换显卡

网友:
显卡不好做。重新换个吧。

网友:
驱动的问题,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用windows7官方原版安装,在联想官网下载联想乐驱动,一键解决驱动,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换了试试…………。

网友:
遇到过是驱动问题的

网友:
显卡驱动吧

网友:
你先看客户是XP还是WIN7系统,我以前遇到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笔记本本身WIN7系统,,但是拿来的时候,是XP系统,客户说分辨率没法调,我看确实是显卡。就用驱动人生装显卡驱动,重启,妈呀。黑屏了。赶紧和客户说,系统坏了,客户同意装系统,装几个XP系统都一样。还以为是显卡故障,同事换个WIN7系统就好了,忽视了原本系统,可能是笔记本本身不支持XP系统。差点干显卡了。

网友:
把显卡驱动不要,再到官网下载驱动看行不行,不行就要换显卡芯片

网友:
是系统问题,换系统.

网友:
换系统,不行就是你的显卡没做好,或者散热不良。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软件系统问题。。经常遇到。。。去官网下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不显示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