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开机10多秒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4-11-03):
E425 AMD独显的机器开机电流0.9左右不显等10多秒电流跳1.3  1.2 1.08左右外接显示,内屏不显,做过显卡和桥 刷过BIOS不行,哪位师傅知道谢谢

网友A:
显卡驱动正常不

网友B:
测屏接口 电路 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按FN+组合 切换 能让外接黑掉不

网友C:
屏幕  屏线你确认了?

网友D:
主要是要查显卡检测到屏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正常不

不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屏接口 电路 排除屏的问题

换了屏幕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  屏线你确认了?

按道理开机应该一下就显示的,怎么要10多秒呢~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要查显卡检测到屏没

我在看看信号把

网友:
测LCDVDD没电压,LCDVDD是通过U4901发出,测没开启电压LVDS_VDD_EN,这个是有PCH发出。。。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谁有E425AMD图纸,我是参考intel的图纸的,

网友:
实际测RN1702是0欧姆,12脚也没有接地呢0.34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