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系统芯片51020发烫上电直跑0.075

楼主(2014-11-03):
联想Y510收了好几天了毫无进展,想请各位大侠指点迷路!裸板一上电0.036-0.075,按开关键无反应,摸系统芯片烫手,22脚5V线性电压正常,通过U8102 +3VAO3.3V也正常,断了JP8101,情况不变;想想应该在5V3.3V有短路,可把两路电压都断了,电流下到0.046,可是51020还是烫手,一时无解;我也试着拆过大家在论坛里分享的经验说的C8120,但情况一样。客户描述:以前正常,后长时间没用,后来开机时出现这种情况;因找不到图纸,一时没有思路,希望得到各路英雄救助!

网友:
应该是线性3v给拉低了

网友:
没图纸的确头疼,慢慢跑线路吧,马拉松开始了,对了开关键上有电压吗

网友:
我这个也会这样  插电  自动加电电流到0.25  几秒后就掉电到0.07    无待机电压   51120发烫   发烫是掉电到0.07后才发烫的

网友:
自动加电电流在0.25的几秒钟内   测各电压除 了cpu供电外 均正常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啊这

网友:
会不会有短路啊

网友:
有了一点进展,换了51020,上电待机一下冲到0.4多,几秒钟后掉到0.1多;刚上电时3.3和5V出来了,掉到0.1时又没了,一摸南桥烫手;心里一喜,应该是南桥短路引起掉电,马上干了南桥,南桥不烫手了,上电跑到0.3多,还是掉回了0.1多;再一摸51020还是烫手,一下又没招了。没图真麻烦!

网友:
3v  ldo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