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们都看看这主板能修吗!!

楼主(2014-11-03):
大家看看这个主板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办法修吗!!!求图纸!!!

肯定有很多人说没有价值修了!!但是我很好奇是否能修上哦!!1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图,不过这板子维修价值没了,不过你时间多打发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板层铜箔都被烧黑了,可能某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造成大电流引起的。

网友:
都这样了,修太费脑壳了

网友A:
都这样了就别修了,况且修好后又能给客户报多少呢,二手的板子又不贵!

网友:
有时间就试修,没有就拆配件用吧。

网友:
没法修了,买个二手板算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
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了就别修了,况且修好后又能给客户报多少呢,二手的板子又不贵!

这我要是修好的话我决定!!自己用留作纪念 哦!!!我会把他修上的大家听我好消息吧!!我认为有点位图比电路图纸好!!!

网友B:
REV1.03   的主板能用REV1.04的点位图吗!!!?

网友:
加油吧,希望你修出来

网友:
主板都碳化了别修了

网友:
加油吧,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练练手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要去维修了。那个PSB板子烧坏了。

网友:
这样修起来太麻烦了,肯定有很多断线要补上

网友:
虽然你不想承认,但事实胜于雄辩

网友:
加油吧 可以挑战下

网友:
修好也卖不掉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我就是死不服气的,还有比我愿死也不复气。佩服!!!

网友:
PCB板都烧了。修太难了。看楼主技术了。希望你成功

网友:
希望补线了以后能好,不要因为铜箔原因导致阻值不对,这样的话还是会烧的 。楼主好运吧、

网友:
华硕只有点位图,不过这板子维修价值没了,不过你时间多打发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主板都碳化了!绝缘性能下降了,真没价值了。

网友:
有意思吗,明显没有

网友:
自己搞个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V1.03 的主板能用REV1.04的点位图吗!!!?
可以,差不多的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装个电池试试

网友:
华硕图纸没有,不过点位图论坛上很多,找找就是。另外,这板子4PIN接口地方都烧成这样,我感觉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不太可能修好了 !!

网友:
还是算了吧,维修价值没了,如果练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都看见灰尘了,难修罗!

网友:
除非这段时间lz闲的蛋疼,时间不值钱吗?

网友:
这还能修啊?

网友:
有修的价值 看你自己啊 这个 板很好修的 只要你运气不是很被 一般都是822坏

网友:
练习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能修好?楼主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