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偏高,问题很复杂!!!!!!!!!!!!!!!!

楼主(2014-11-03):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R428的板子上电一侧,待机电流0.18心里暗喜。给客户报完价格直接秒杀硬盘下面电容,搞完以后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流跑到0.42A,然后又把另外个电容去掉了。还是不行,有时候电流能跑到0.88 摸声卡芯片 ALC 269发烫(以为芯片问题换掉问题依旧) 读卡器芯片AU6939也发烫,去掉问题依然存在。顿时不知道哪里下手了新手,求教.....................................

网友:
排除通病了 就按照时序查找

网友:
这板子.除了通病.其他不好搞.上次有个不过内存.北桥问题
加焊一下.板子立马变性..坑了..最后只能换板

网友:
南桥后面的电容

网友:
看来烧得很多。

网友:
谢谢你们,给客户报价换主板客户不换!!!!!!!!!

网友:
示波器看看电压波形,3.3v, 5v,

网友:
我今天修好一个,是通病的,就是硬盘下面的那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什么问题,温控的问题吗

网友:
再摸一下板子,看看那里发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