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屏幕灰屏外接花屏显卡显存都换了

楼主(2014-11-03):
Y450屏幕灰屏外接花屏显卡显存都换了

网友:
测lvds 供电模块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    ,重新焊一下

网友:
这板子很容易断线

网友:
你线看看显卡供电都正常不  时钟

网友:
显卡 问题大些

网友:
上次修这本 换了3芯片才好    新的芯片换有铅的珠子  郁闷

网友:
这个板子显存 容易出问题和  断线

网友:
查LVDS模块的所有条件,,,再换个显卡,屏线、屏测试

网友:
供电都测上一遍好点

网友:
继续干显卡

网友:
显存问题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