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升级之后问题

楼主(2014-11-03):
电脑升了下级以前是用I5 2300  技嘉P67主板   现在用的1230 和技嘉Z97  其它没换  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进系统黑屏 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重启就好了  显卡内存都是换过了 主板BIOS也刷了  问题依旧 电源长城350额定

网友:
高手们求解急急!!!!!!!!!!!!!!!!!!!!!!!!!!!!!!

网友:
这问题奇葩了,换个独显试试看

网友:
这问题hao奇葩了

网友:
可能对cpu支持的不好

网友:
换个普通的亮机卡试试

网友:
换了依旧 在换板子中  汉

网友:
换张现卡,重装系统,排出故障。

网友:
我脚得是换了CPU造成12V供电不足。

网友:
你还是换一个CPU试试看吧,我个人觉得显示的部分还是CPU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升级一下bios看看。

网友:
主板BIOS刷过  显卡换过  系统换过    不过不装显卡驱动可以正常进系统  显卡驱动一装就不行了(驱动装的都是光盘带的)  就差没换电源和换A卡试了
  真心无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