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43M反复重启。。求解!

楼主(2014-11-03):
这个板子,上CPU就反复重启。。测试电压,时钟,都是正常的, 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就重启,,用万用表在PCI,PCI-E测不到复位的电压,没有这个把板子图纸,,请教高手,。。指点方向。。
个人感觉是因为没有复位所以,会一直重启复位。。测的电源VRMPG是1.1v,IO 是SMSC的,没图纸,找不到PWOK,找不到南桥复位测试点。。

网友:
反复重启查主板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USB接口供电芯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从开关端子入手吧!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试试,我就曾碰到过。

网友:
从电压开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