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救助 换了电源一体板 亮度低 调亮度数值越低屏幕越亮!!

楼主(2014-11-03):
救助  海尔的一款显示器。 换了电源一体板 亮度低 调亮度数值越低屏幕越亮!!把亮度数值调到0最亮 可以正常用……但 断电 就变成原来默认值了。  每次断电都可重新调对客户来说多麻烦,请教有没有办法 把亮度固定在最高?

网友:
把亮度调好后,测量ADJ/DIM信号是高是低,接下来就好解决了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个用户数据保存芯片出现问题……

网友:
你换的是原装一体版吗?

网友:
看看按键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保存数据,看看驱动板白平衡存储芯片。

网友:
同意二楼的,,,

网友:
改板后一般亮度调节都不接,原板的定义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网友:
把亮度调节断掉就行了

网友:
看看你的屏型号吧

三星S22A330BW液晶 奇美M220Z3-LA3 Rev C1.zip

网友:
你换的不是原装板吧

网友:
12V  G  ON  我从来不接DIM 这个线 一直都正常

网友:
调好后把ADJ卸下来。

网友:
测下各个按键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