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机无显维修几例

楼主(2014-11-03):
联想G455的机器,AMD的CPU板号LA-5971P.上电后电流到1.3A左右后不动了.测内存上没有波型,再测LPC总线上也没有波型.说明CPU不跑码.刷BIOS后故障依旧.怀疑CPU坏.找个CPU换上去还是不跑码.用风枪加热北桥后机器能跑码.说明北桥虚焊.加焊北桥后正常.昨天又碰到这台机,也是北桥空焊引起的.看来是通病.大家维修中注意

联想G450的机器.板号LA-4142P开机后内存上有波.机器不显示.判断为显卡的原因.加焊显卡后还是不显示.以为没加焊好.再次加焊.还是不显示.换显卡.还不行.后来查到是USB接口损坏引起的不显示.今天又碰到了一台.USB接口损坏引起机器不工作在维修中碰到到很多,希望同行重视.

联想G450的机器.板号LA-414P拿过来是不显示.加焊显卡后能显示.装机后测试发现不能开机.拆机测试中发现EC的32脚即ON/OFFBTN#在待机时电压只有1V.正常时应为3.3V判断为EC坏.换EC后开机正常

联想Y530的机器.由于是华硕代工.在论坛上找不到图纸.此机送过来为不开机.拆机后一查.加焊EC后能开机.交给装机人员装机,但是装上去后又不开机.想当然以为EC坏.换EC8752E.换后再开机测试,每次能开机.交给装机人员.过会又返回来.又不开机.后来发现此机只要装上COMS电池后就不能开机.想想准备干南桥了.突然想LID_SW#如果有效就会引起不开机,打开SL400的图纸(EC型号一样)查LID信号,不装COMS电池为3.3V.装COMS电池后只有1V.板上有个电阻.直接短接后LID为高,再开机正常.

联想G460的机器进水.清理干净后开机,电流上到0.6A左右不动了.查是1.5VS的电压没出来.发现U16脚的开启信号为低.开机后SUSP已经变低了.然来是R312到B+的线路断线.

网友:
虽然是文字,但经验还是很珍贵的说

网友:
又学习到东西了,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维修要仔细,这些经验需要在维修中实践。

网友:
虽然是文字,但经验还是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