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D从不跑吗到亮机再到自检不过

楼主(2014-11-03):
华硕M4A87TD现在的问题是自检不过,提示一串英文字母。   提示EC坏,我换了两个全新的故障依旧,具体英文提示如下“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The data in the EC or EC flash might be corrupted.
Please contact ASUS Technical Support for help.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我现在怀疑买的这两个EC是坏的,或者是需要专用EC。 EC型号为 IT8721F-BXA。

网友:
楼主你这是在请求帮助还是在发维修贴啊?不跑吗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EC FLASH     BIOS 刷了试试

网友:
亮机了怎么又不过了

网友:
现在的EC很多都是带程序的,我试过买几个都是不行的,后来换板才知道,集显和独显的EC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主板上面 哪来的EC。 顶多就是IO芯片

网友:
楼主解决了嘛。 手里一块故障和你一模一样。 看来是通病 。

网友:
而且PS/2,和USB口都用不了。 想查看一下BIOS都不行。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G_1117.JPG

网友:
就是这样 有修过的朋友解答嘛

网友(2014-12-04):
刷BIOS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我也有一块相同的版子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