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刷mcu后怪问题

楼主(2014-11-03):
s22a330bw,原来无信号,刷mcu后有图像无背光,在刷回一样,啥问题啦
无背光

网友:
在找一个MCU 试试

网友:
应该是mcu问题, 再刷吧

网友:
重新刷!没写好

网友:
这款是要根据屏的型号来匹配程序的,明显你刷的不对

网友:
刷的不对,再找个MCU

网友:
什么叫有图像无背光??? 图像不就是有背光么

网友:
你应当是拆机后刷的吧,是不是把那里拆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