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一台 DELL M4010 开机无显 8声报警

楼主(2014-11-03):
 外接显示器花屏 初步判断 显卡虚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加焊显卡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八 声代表什么 含义呀

网友:
屏线啥的也要考虑

网友:
8声显卡,7声北桥

网友:
基本上是捡钱的呢,这种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没用的话旧换显卡

网友:
楼主,捡钱了,偷着乐吧

网友:
7声 北桥 8声显卡吧

网友:
加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 OK!!!!!!!!!!!!!!!!!!!

网友:
都是显卡 4010  4030  4050  都是一样

网友:
7声是北桥  8声一般是显卡

网友:
显卡或排线

网友:
显卡加加焊,然后在测一遍

网友:
加焊试试  7声 北桥 8声显卡

网友:
更换显卡芯片吧

网友:
八声显卡屏线

网友:
搞显卡最简单的拉,花屏无显的好弄,就怕不开机。

网友:
外接花屏,焊显卡吧

网友:
有么有KAV60 BIOS!!!

网友:
显卡显存的比较多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直接干显卡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