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机器

楼主(2014-11-03):
VPCCA-112T MBX-240 客户说进水,拆开仔细打量没有发现明显的进水现象 开机电流上到1.6左右不显,量所有的电压正常,于是果断刷个BIOS ,刷第一个还是一样,接着刷第二个,诶奇迹发生了,开机电流一样之后就掉电了,一直掉到无待机了,现在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下手呀?请问有好心人有图纸吗,发一个来了。

网友:
=。=我晕,我以为奇迹发生你修好了。。。。

网友:
把原来 的BIOS刷回去, 找腐蚀的地方可能短线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用三板斧,完了不行就换板。

网友:
差进水的地方有无断线

网友:
仔细点 看看有没腐蚀的地方撒

网友:
经典的分析

网友:
进水的本  细心观察   断线可能很大

网友:
楼主看看复位出来了没?

网友:
找一些参考图纸,看看

网友:
你可以继续等待奇迹

网友:
这不是奇迹,跑电流的板被你刷成无待机拉!刷之前要备份啊!
1.6直接加热桥试下,BIOS没个刷头,除了通病。

网友:
只有找短线咯,或者是水进到桥里边了

网友:
腐竹的 器件都换换

网友:
按压南桥 我遇到过掉电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呢

网友:
没图纸 修起来很难

网友:
240的似乎没哟
记得 参考 MBX_250的 可以修了

网友:
SONY的机子不太好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