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305),无法充电求思路

楼主(2014-11-03):
电池可以正常放点,进系统也能识别到电池,系统里面无法识别电量,去掉适配器提示用电池,关机状态下开始无充电电流,刷BIOS后有0.31的电流这个肯定不对,电池确定完好的,在另外一台机器上面可以正常充放电,换电池也是如此,充电芯片是ISL887331,测试个引脚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查充电芯片的充电条件吧

网友:
充电芯片到ec间的总线看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充电管坏了?就是适配器和电池转换识别的那里

网友:
充电器换了吗?上次修一台dell的,弄半天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
2楼答案你试试看吧

网友:
充电芯片和管子都换了还是涛声依旧,已经跑过了ec到ic的两条线是通的有2.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修充电 要细心  不细心 修不了  充电

网友:
88731吧,芯片和场管一起换吧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啊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宏基的,进水,不开机,修好后不充电,充电IC正常,就是不充电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压啊,保护隔离两端电压测量下

网友:
那个IC工作条件我也查了好多资料,还是没搞定啊

网友:
楼主修好后给我们说说什么问题吧

网友A:
该机器实在是没有找到问题,客户使劲的催,放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机器实在是没有找到问题,客户使劲的催,放生了。

比较烦恼客户催,能弄好就会尽快弄好,要是缺件什么的也快不了。
搞的像国家大事一样,那么急还修什么,直接买个新的去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烦恼客户催,能弄好就会尽快弄好,要是缺件什么的也快不了。
搞的像国家大事一样,那么急还修什么, ...

是啊,我现在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客户跟我叨叨我就来火,催的紧的我直接就不修了,爱找谁找谁我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