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 三代内存主板 无PG 复位修复

楼主(2014-11-03):
一台电脑不亮机,上假负载,测无PG 无复位。拆板,取主板的CPU座子,万用表量假负载测试点,另一表笔测周边上的排组,很快找到排组CN41上,是301的排组。测一端有电压,连接CPU端无,用风枪加焊下,测试机子正常跑码。

网友:
CN41是什么用途呢

网友A(2015-09-06):
PG信号上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信号上拉作用。

CN41是排阻的标识?

网友:
取CPU坐子干什么?都有假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