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551G 进水不触发到触发电流1.78掉电,求助时序

楼主(2014-11-03):
          该机的板号是LA-8331P 故障是进水不触发,测开关键上有3.3v供电。这个3.3v是从RT8205的8脚线性+3VLP得到的1。+3VLP转换EC_VCC_VL电压给EC KB9012QF 111供电脚,串在这个线路上有个R66电阻0欧姆,测这个无穷大,换新后EC得到供电。待机电流上到0.033,感觉有些大,测3.3v,5v,1.1V都出来了。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78掉电。因为以前没修过这样的机器,不知道这个机器上电时序,我分析是不是这个机器插上电源RT8205 的线性3.3v出来给EC的 111脚供电,然后按开关键EC得到ON/OFF后输出EC_ON给8205打开3.3v5v的供电,然后RT8205输出PGOOD =SPOK开启后面1.1v供电。但是这个机器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EC就输出了ec_on这个信号了。这个信号开启3.3v,5v,1.1v,待机电流变大了。时序如果不对肯定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掉电。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是不是这个EC坏了。或者EC内置的程序坏了。希望有修过这款机器的人告知。
补充:不上内存就不掉电,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电流不是一下到1.78而是跑到1.78,1.45 掉电。

补充内容 (2014-11-4 22:35):
该机待机电流就是0.033,比一般机器略高。插上电源3.3V 5V 1.1V就出来了。触发后电流上到1.4就掉电。后来检测发现过隔离管后19V电压降到17.7v有些偏低。把19v调到19.3v就不掉电了,并且进系统正常。最后换隔离管解决

网友:
刚出发电流就这么高,有没有哪里短路,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波  看到哪了

网友:
待机偏高,我觉得不太正常。而且没触发待机3.3V 5V 1.1V就出来了。这个不太正常。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本贴

网友:
LZ看图纸的4页,是有一个1.1V供桥的待机电压,只有用适配器时才有,可以试试只接电池看这个1.1V有没产生来验证。但仁宝的EC ON一般是在开机后才产生。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楼主有备份BIOS吗

网友:
论坛上有BIOS,你自己可以下,ECBIOS论坛上也有。

网友:
楼主非常好的分析能力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