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联想Z470 Z475 系列 笔记本 无线网卡开关 无法开启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11-03):
最近我再维修中 遇到 Z470 无线网卡开关 无法开启很多,  无线网卡的 灯不亮。刚开机是亮的 ,过了自检进系统就不亮了。     有的机器重新载入BIOS 保存 能好 , 过段时间可能又不行了。  有的机器 怎么保存BIOS都不行。。。。  哪位知道 是啥原因?     驱动 系统问题 肯定排除了  电源管理  什么的 都装好的 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换新的试试,不行的话外接个无线试试

网友:
无线模块 换了 很多了 , 换的也是联想认证的无线模块 , 不认证的会报错。 依然打不开开关, 我自己遇到好几台了Z470 475, 有的进 BIOS  读取下 保存就好。    外置无线网卡 自然是可以的。。。 我也知道, 只是想探讨一下根本原因  貌似是个通病

网友A:
20屏蔽强制开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屏蔽强制开启就行。

说的啥意思。。。 什么是20屏蔽

网友B:
这应该算是个通病,把MINIpci的20脚跳开就可以了

网友:
断20脚,强制开启

网友:
一般联想的 就是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算是个通病,把MINIpci的20脚跳开就可以了

查了下图 WLAN_OFF_R#  我试试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装了没有

网友:
刷BIOS试了没有。。。

网友:
到底断开控制!好没好呢?

网友:
挑开MINIPCI的20脚就行

网友:
不错哦,我的Y470 也是打不开无线网卡,根据上面的方法成功修好 了

网友:
嗯。不愧是高手

网友C:
直接 强制开启,。,。 屡试不爽  20脚 割断

网友(2014-12-18):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这样的情况,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系统坏了吧

网友:
刚刚遇到一台Z475无法开启WIFI开关。百度一下说是电源管理驱动问题,最后在联想官网下载电源管理驱动    安装好驱动就好啊   哈哈哈      我高了半天都没搞好啊   最后是我老板搞好的      郁闷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 强制开启,。,。 屡试不爽  20脚 割断

好猛哦你

网友:
大神的意思就是说 先电源管理 然后在BIOS  最后这个断开20脚 强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