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55寸鱼机屏 进水 颜色不对

楼主(2014-11-03):
刚打开 颜色正常  开机 30分钟 左右  颜色就不正常了    逻辑板也换了  还是这样   是屏坏了吗

网友:
驱动板也换了的话 没换错的话  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A:
程序不对吧  或者说程序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对吧  或者说程序丢失

开机 半小时 后 才不正常   怎么可能是程序

网友:
偏光膜可能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