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三极管是干嘛的

楼主(2014-11-03):
有没有人愿意说一下 ,在下面电路图中的Q326 Q327 是作用是什么,谢谢!
(下面是电路图是在GA G31上截图的)

网友A:
应该是起短路保护作用的,如果VTT_GMCH电压后级短路,会关闭输出。

网友:
这是保护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用来保护前级信号的。

网友B:
这里三极管是起到VTT_GMCH信号电压短路保护作用的,以防止出现大电流烧坏这个工作信号后级相连元器件电路。

网友:
只知道是保护电路,至于保护什么信号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三极管是起到VTT_GMCH信号电压短路保护作用的,以防止出现大电流烧坏这个工作信号后级相连元器件电路。

具体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起短路保护作用的,如果VTT_GMCH电压后级短路,会关闭输出。

电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是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
由内存1.8V供电转化为VTT_GMCH总线供电,VTT_GMCH能控制N_GATE,控制Q318。

网友D:
图纸呢,上传来给你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我游览器的原因还是什么,放大看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图纸呢,上传来给你解释,不知道是不是我游览器的原因还是什么,放大看不清楚

图纸在这,楼主要是能说出他是干嘛用的 我给你100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纸在这,楼主要是能说出他是干嘛用的 我给你100分

100分不错,但至少你给我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分不错,但至少你给我密码啊

技嘉的通用密码,基地学员不可能不知道吧rmadept

网友:
没看懂,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VTT_GMCH总线电压。

LM324正常7脚输出后过R1919后为N_GATE,Q318为N的MOS,D级为1.8V高电平导通,得VTT_GMCH。
VTT_GMCH > PWROK (过R1959)  ,因此Q327不导通,那么Q326也不导通

一旦VTT_GMCH 过低(MOS管损坏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拉低VTT_GMCH),则Q327导通,PWROK(过R1959)被拉低,同时Q326也导通,N_GATE被拉低(其实这是个双重保护,N_GATE先出,VTT_GMCH再现,两者有先后顺序)N_GATE被拉低,那么MOS管也不会导通,那么自然不会输出VTT_GMCH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电路的关键在那个C1886的电容上面,当IO收到ATX电源发出的PWOK信号后,就会发出PWROK1信号,C1886起一个延时的作用,这样Q326并不会立即导通,N_GATE保持原来的状态。当VTT_GMCH电压产生后,Q327导通,强行拉低Q326基极,这样N_GATE仍然只受U87B控制,电路正常工作。如果某种原因,如VTT_GMCH电压短路或者其它什么原因造成VTT_GMCH电压过低,在C1886的延时时间内未能导通Q327,这样Q326的基极电压为PWROK1,Q326导通,拉低N_GATE,Q289截止,这样就不会再产生VTT_GMCH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关键在那个C1886的电容上面,当IO收到ATX电源发出的PWOK信号后,就会发出PWROK1信号,C1886起一个 ...

C1886你说的在什么位置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886你说的在什么位置找不到?

呃,看不清,可能是1889

网友E:
没看懂,有整个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在这,楼主要是能说出他是干嘛用的 我给你100分

理解这个电路,首要条件是第一,懂名词,第二,要理解INTEL芯片组的标准上电时序
    VTT_GMCH是北桥的总线供电。
    PWROK1追查来源是由IO发出,送到南桥和北桥的PWROK脚(整板供电电源好信号)。
    N_GATE是产生VTT_GMCH电的控制脚(G极)电压。
    Q327,Q326都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
    正确的上电过程是这样的:触发开关之后按正常时序是供电有效产生之后才再会有PWROK1(供电正常好信号)给南桥(PWROK是南桥发出复位的一个重要条件)。
    万一有些板时序错乱了先产生PWROK才有供电,这样在INTEL时序中是不充许的,所以才会设计多这一步。
    打个比方说吧:正常是这样的VTT_GMCH供电正常了使Q327导通,Q327的3脚是压被拉低,要因为Q327的3脚与Q326的2脚相连,所以使Q326截止,这样PWROK1产生高电平3.3V过来时也不影响到VTT_GMCH这个电压。
    但万一时序错乱了PWROK1先产生,使q326导通直接把N_GAT(Q315的G极)直接接地,这样不管U87B的7脚是否输出为高电平,Q315的G极被拉接地后是没有电压的,所以说更不可能导通产生VTT_GMCH这个电压,电压不全,即使你,PG、时钟,复位都正常也不会跑码
    总结,这个电路只是防止PWROK1比供电先有效产生,这样引起时序错乱。
    今晚喝高了点到为好,看不明白请联系班长,或到实地系统性学习一下上电时序等,实在不行的先给我加分,等我睡醒了再慢慢解释给各位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有整个图纸吗?

12楼 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的关键在那个C1886的电容上面,当IO收到ATX电源发出的PWOK信号后,就会发出PWROK1信号,C1886起一个 ...

        谢谢解答

网友:
加强学习  ,说的都很专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