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显示器高压问题

楼主(2014-11-03):
ZQ9936cn ,1脚和6脚有5V电压  RT无电压,频率电阻正常,芯片已换,7脚外界电容以断开,芯片外围原件没发现短路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 · 直接改高压

网友:
该高压板  高压供电断开

网友:
换高压吧,修了不一定稳定

网友:
原件都卸完了,直接改个高压条粘贴在上面被。

网友:
改高压条吧  修好的不蛮稳定

网友A:
ZQ9936CN 有这种芯片吗?   发只图纸带一万倍放大镜也看不清

网友:
已经改了。。。。。。

网友:
快速维修就改板,想研究技术就修修玩

网友:
还是改个通用高压板方便

网友:
四灯高压板,双变压器。你要先判断哪两灯的高压部分的问题,再两边对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ZQ9936CN 有这种芯片吗?   发只图纸带一万倍放大镜也看不清

呵呵你的比喻太恰当了,图确实看不清。

网友:
不必纠结这个快了,直接改个通用高压,稳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