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电源小板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03):
接到手的时候是,开机立即掉电,
之前以为显卡短路,取了显卡下面的不少电容,然后补回去了。显卡有大约2-3欧的电阻,好像现在看来没短路。
检查发现显卡电源小板电源管理芯片虚了,修复后,不掉电了。电流1.5 左右但无显示。屏幕上有明暗变化。外接显示器发现,有信号,点亮了,显示器只有背光,没任何字。bios 也刷过了。  发现开机后靠近电源插头的电源板上电感电压为0.请问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压吗?的多少V的吗?

网友A:
你要上图啊 写的也不够清晰  帮不了你

网友B:
屏线有问题 要不就是坏了

网友:
你接电池没有  那个电感 应该是 电池那块的  没接电池的话 一般 不会有电压

网友C:
说的不清楚,不懂,最好上图

网友D:
把电源小板拍下来看看,一般那个芯片是充放电的,电感是电池的电压,没电池就没有。一般的小板上带的有网卡芯片,看看发烫不。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本贴

网友E:
这个充电小板修过的很烦。

网友F:
无图无真相啊,上个图吧,你这明显是暗屏,找背光供电吧

补充内容 (2014-11-4 09:45):
你这显卡挂了吧,示波器打下数据线的波,显卡没测到屏是不发起屏背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上图啊 写的也不够清晰  帮不了你

感谢啊。哎~~ 粗心大意居然认不得此冲电装置。装上电池,电压出来了,8V出头。 不过机器还得继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小板拍下来看看,一般那个芯片是充放电的,电感是电池的电压,没电池就没有。一般的小板上带的有网卡 ...

谢谢你,果然是电池充电用的。

网友:
这个是充电的呢没有电压时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图无真相啊,上个图吧,你这明显是暗屏,找背光供电吧

之前一直以为是显卡短路,拆了显卡下面的电容,又补回去了,疯抢用的温度有点偏高,在350度很久都不化。   只好到380度,持续时间不长就下来了。不知道伤到显卡没有,自带显示屏不显示,现在如图就是,外接显示器有信号,有背光,就是没字。  是不是有可能刚点亮就死机了。?哎。这种现象还是头一回

加焊了显卡,上下240度左右化锡了。开机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清楚,不懂,最好上图

积分不够了,没得图下载。只好盲修了。3v5v 一直正常。 现在是cpu 工作了的, 电压出来了 1.1V    内存1.5v    有三个330uf 电容那里有 0.9v 电压送到显卡下方,显卡供电小板 电压1.8v 和 1.05v都出来了。北桥1.05v 和1.5v 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有问题 要不就是坏了

换了个屏还是那样。外接显示器亮了。没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小板修过的很烦。

谢谢,还好没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小板拍下来看看,一般那个芯片是充放电的,电感是电池的电压,没电池就没有。一般的小板上带的有网卡 ...

好像不是它的问题了,确诊了。bios 也刷过了,那就麻烦了~~~ 继续查

网友:
感觉是显卡哪里出了问题,结果翻到原来的帖子 一样症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1204-1-1.html
不换显卡估计没救了。

网友:
这机器有点难搞。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显卡也不便宜
,要差不多100块呢

网友:
先换了显卡再看看吧

网友(2015-05-04):
直接 干显卡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