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70 K99

楼主(2014-11-03):
请教个问题,苹果K99待机6259芯片,8.5V只出1.60V,芯片旁的电阻没有变阻值。电容换了。CHGR_BOOT 5V  VDD5V VDDP5V CHGR_DCIN 有主供电  CHGR_ACIN 分压3.70V  SCL SDA 3.3V CHGR_RST_L 3.3V VHST 3.3V 请问能是芯片坏了吗?谢谢.这个8.5V是给待机3.3V作主供电的电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6259  是充电芯片

网友B:
充电芯片是提供系统供电的吧,苹果

网友:
它是给待机3.3V做主供电的,现在只有1.6V

网友:
这个充电芯片电压,一路充电,一路给待机3.3V做主供电。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怎么发图片地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是提供系统供电的吧,苹果

是的,它给电池充电,还给待机3.3V做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59  是充电芯片

是啊,还给3.3V做主供电的

网友:
跟我的一模一样。呵呵 ,还在修呢。

网友:
同样故障待解决。不触发

网友(2014-12-21):
修好没有LZ

网友:
一样遇到了   充电芯片换过了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