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屏死机卡

楼主(2014-11-03):
在下小小白,最近好多机子点不亮,修好以后就蓝屏死机卡,关于蓝屏死机卡的问题,我想问下大家通常怎么解决的,都是裸板测试的,内存CPU都是自己的,希望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最近被蓝屏死机卡弄的好烦

网友:
希望大家把顶上去,因为这类问题真的不好解决,毕竟也付出努力把机子修亮了,但是却收不到任何费用,求大家指教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一些蓝屏死机卡的  好难产

网友A:
裸机蓝屏的内存居首,其次是外设驱动问题引起的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机蓝屏的内存居首,其次是外设驱动问题引起的较多吧

都是排除了外设和内存CPU的,第一次发求助帖,因为真的被这类问题打击太大了,希望有高人解决

网友B:
有一个蓝屏死机卡的故障很容易判断,就是USB口坏,所以现在碰到机器坏第一时间看USB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蓝屏死机卡的故障很容易判断,就是USB口坏,所以现在碰到机器坏第一时间看USB口。

一些简单的外观我都看了的。。。。对于这类问题完全没头绪,学校也没教,学校教的都是没亮机之前的,对于亮机之后的,很无语。。。

网友:
死机我见过索尼的  内存问题。

网友:
一般显卡 还有电容问题比较多

网友C:
CPU里面的 comp  电阻不对掉件 会造成,死机RTC 电路啊,RSMRST  知道的就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里面的 comp  电阻不对掉件 会造成,死机RTC 电路啊,RSMRST  知道的就这些

哥,你帮我大忙了。。。这个值得学习,还希望更多的人发表看法,集思广益

网友:
死机蓝屏嘛,外设换一套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