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液晶显示屏逻辑板的维修

楼主(2014-11-03):
大家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可以维修一大部分关于显示屏的故障:

测量逻辑板上的供电AVDD 10V VGH 24VVOFF -7VVDD 5vVCOM 47v这些电压都正常,造成显示屏只有1/3显示不正常,这中故障大部分是行驱动部分不良。只好下手对行驱动这部分检查,经检测显示正常行驱动软排上的电压都正常,不显示部分软排线上少一个VOFF电压。找条细线飞一个VOFF电压过去,这是显示正常。

网友:
我要加分。。。。

网友:
老师修屏了。。

网友:
厂家为什么非要把这种软排线做到外面 ,固话到里面不就完了

网友:
一直都修啊。

网友A:
逻请问辑板上的供电AVDD 10V 、VGH 24V、VOFF -7V、VDD 5v、VCOM 4、7v具体点在哪?

网友B:
我佩服你那两点的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请问辑板上的供电AVDD 10V 、VGH 24V、VOFF -7V、VDD 5v、VCOM 4、7v具体点在哪?

逻辑板上都有标记的,每种屏的位置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佩服你那两点的焊点。

焊接确实是要多动手。

网友:
屏真心还不会搞啊

网友:
这个可是不好焊或,有时即使知道故障所在,但无法焊接,,

网友C:
跟没看一样啊,没图纸的情况下 怎么知道哪个脚  哪个应该有电压?

网友D:
逻辑板上的供电能测量,行驱动部分电压怎么测的?难道一个一个刮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板上的供电能测量,行驱动部分电压怎么测的?难道一个一个刮漆吗?

第一接触的话也只能是一个个刮来测量啊。

网友E:
不同的液晶屏你也能搞定吗?确定那个是voff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没看一样啊,没图纸的情况下 怎么知道哪个脚  哪个应该有电压?

一般都是没图纸的  又三路  可以进行对比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同的液晶屏你也能搞定吗?确定那个是voff才是重点。

有的屏标的是VOFF  有的屏标的是VGL,不标跑线也跑的出来。

网友:
很好的经验 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F:
楼主:  AVDD 10V 、VGH 24V、VOFF -7V(负7V???)、VCOM 4、7v、VOFF这些都代表什么信号

网友:
qin授  哈哈  老师犀利哦  走宝利来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AVDD 10V 、VGH 24V、VOFF -7V(负7V???)、VCOM 4、7v、VOFF这些都代表什么信号

AVDD源极IC电压
VGH  正电压(开启TFT电压)
VOFF 负电压(关闭TFT电压)
VCOM 液晶分子偏转参考电压

网友:
这个很值得学习,修屏资料太少了,其实很多都可以修!

网友:
真的很佩服哦,这些电压在哪里还真不太清楚,没怎么修过。

网友:
谢谢老师,您发的都是精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