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 推荐液晶编程器

楼主(2014-11-03):
如题  大家都用什么编程器  推荐个  支持芯片全面一点的

网友:
编程器有很多种,我用的是RT809F 你可以到这里看看http://szfix.taobao.com

网友A:
老大  这个编程器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  常见的驱动板 都没有烧录吗

网友:
老大  这个编程器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  常见的驱动板 都可以烧录吗   刚刚打错字了

网友:
JT1199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这个编程器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  常见的驱动板 都没有烧录吗

这个编程器支持在线刷写程序,也可以刷写8脚 16脚芯片。我用了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