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笔记本风扇改常转问题

楼主(2014-11-03):
楼主我自己的N5110玩游戏温度高,心想改长转会好吧。于是楼主直接把黄线挑了起来,然后兴致勃勃的坐等温度不高,这此温度真没高= =然后进游戏直接游戏卡在画面进步去= =楼主拿cpuz测试cpu的主板在0.7ghz= =尼玛我这cpu睿频可是到== 3.3的= =反正我是彻底蒙了= =难道要把风扇的供电直接飞个5v才可以= =谁知道那个信号是做什么的反正他不接cpu 频率就默认是最低

网友:
黄线不能挑,接上去,
FAN VCC接5V ,
你把测速反馈去了,
测不到风机的存在,降频也是正常的,这样减少发热量

网友:
黄色的是检测线吧

网友:
不清楚 多学习了

网友:
风扇温控这块了解少 很迷糊 不知道在么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