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104P不出SLP3# ,SLP4#

楼主(2014-11-03):
请教各位师父,仁宝LA-9104P时开时不开,不开的时候SLP3#,SLP5#信号不出。我直接在+3VALW飞线到SUSP#能开机了,这样做有什么利害?  能不能借什么信号代替这个SUSP#呢?感谢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占楼待编辑

网友A:
能用就行了  这情况好像是南桥的问题不出 SLP#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行了  这情况好像是南桥的问题不出 SLP#3

3代I5独显,能用是能用,不知道客户同意不。因为开机的时候比正常要慢个10S屏才会亮。然后不能完全关机。

网友C:
这样不行的,信号级别不一样。这样接,待机也不正常,关机也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代I5独显,能用是能用,不知道客户同意不。因为开机的时候比正常要慢个10S屏才会亮。然后不能完全关机。

那也不行 你先看看南桥的晶振 好不 我估计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行的,信号级别不一样。这样接,待机也不正常,关机也不正常

能不能用什么信号代替了这个信号呀,怀疑是PCH问题,但是没有BGA不然加焊下PCH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用什么信号代替了这个信号呀,怀疑是PCH问题,但是没有BGA不然加焊下PCH试试了。

那风枪 吹下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也不行 你先看看南桥的晶振 好不 我估计是南桥有问题

是测25M的还是测32.768K的呢,  32.768K的两脚对地压有0.6V左右。  25M的话就只有0.05左右了。苦逼没有示波器。万用表量的电压!开机的时候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风枪 吹下 试下

好吧。你说开多少度,风量多少。我去吹吹试试!  风枪吹有点害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你说开多少度,风量多少。我去吹吹试试!  风枪吹有点害怕。

我一般400度 3级风 就是吹的时候 多转转 时间不要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400度 3级风 就是吹的时候 多转转 时间不要长了

30秒左右?

网友A:
30到1分 自己悠着点

网友D:
换桥吧  不管是借信号  或者是加焊桥  都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桥吧  不管是借信号  或者是加焊桥  都容易返修

有道理,不过要最少成品修好才有钱挣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到1分 自己悠着点

不管后果怎样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后果怎样先谢过了。

弄好么 兄弟

网友:
换南桥啊。

网友:
这样 应该是 不行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