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和PWM的区别

楼主(2014-11-03):
如题 一直不明白 网上也搜不到 不要说波形方面的 最好从实际电路中说 如图MAX8734A待机芯片

网友A:
ld0 是线性电压。线性调节的。pwm是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0 是线性电压。线性调节的。pwm是开关电源。

再细点  线性电压是做什么用的  开关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PWM部分芯片包含LDO吧,不知这样理解正不正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细点  线性电压是做什么用的  开关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LDO是串联稳压电路,效率低,适合小电流的供电电路,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方式的开关稳压电路,效率高,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输出

网友:
6楼解释很清楚

网友A:
线性电压是通过反馈调节来稳定电压的。相对提供的电流比较小。pwm就是通过脉冲波形来控制上下管的导通关闭,来调节电压电流的

网友E:
有开关管的就是PWM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LDO是串联稳压电路,效率低,适合小电流的供电电路,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方式的开关稳压电路,效率高,能 ...

虽然没有完全明白 但大致已经了解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压是通过反馈调节来稳定电压的。相对提供的电流比较小。pwm就是通过脉冲波形来控制上下管的导通关闭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开关管的就是PWM电源

如何区分还是知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压是通过反馈调节来稳定电压的。相对提供的电流比较小。pwm就是通过脉冲波形来控制上下管的导通关闭 ...

讲解很对,PWM芯片内部原理其实就是集成电压比较放大器和MOS管组合电路进行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再细点  线性电压是做什么用的  开关电源是做什么用的?

线性电压就是给芯片工作提供小电流作用的,一般LDO电压有些主板经过稳压芯片转换输出的也有,具体看本身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部分芯片包含LDO吧,不知这样理解正不正确啊

这个具体要看PWM芯片的型号的数据手册才知道,LDO也可以理解成PWM芯片的待机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性电压就是给芯片工作提供小电流作用的,一般LDO电压有些主板经过稳压芯片转换输出的也有,具体看本身 ...

明白了  也就是说 一个是小功率的 一个是大功率的 LDO用于供给芯片待机 WPM用于给负载输出

网友G:
通俗地讲,所谓线性稳压电路就是调制管(就是大功率三极管或MOS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内部始终有电流的。并靠改变它的导通程度即而调节电流的大小达到调压的目的。也就是说调制管在这里相当于可变电阻了,它与负载串在一个回路中,但它的变化速度是相当快的喽。PWM脉宽调制稳压电路是指开关管(就是大功率三极管或MOS管)反复高速率的导通、截止,通过改变导通、截止的时间比达到稳压的目的。PWM电路有串联型、并联型之分,现在大部分应用的是并联型。不明白的继续问!

网友:
PWM由芯片,电感,上下管,电容组成

网友H:
你能找到这个图纸就可以看看芯片的内部结构,就可以明白了,一般是有主供电并且芯片是完好的就会出来线性电压,同时还会经过一个简单的小电路换产生VREF电压,查芯片好坏就是先测量主供电,线性电压,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俗地讲,所谓线性稳压电路就是调制管(就是大功率三极管或MOS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内部始终有电流的。 ...

谢谢这么详细的回答 已经明白了  希望以后有问题还能热心的帮助

网友:
这个很简单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通俗地讲,所谓线性稳压电路就是调制管(就是大功率三极管或MOS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内部始终有电流的。 ...

PWM电路有串联型、并联型之分,兄弟指的是本身相连开关管组合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PWM电路有串联型、并联型之分,兄弟指的是本身相连开关管组合方式吗?

从电路上看,串联型基本上是开关管耐压值不够,需要两个开关管串联达到两倍管子本身耐压值去工作,并联式为了提高供电电流

网友I:
LDO和PWM还可以从电路上看出,pwm在开关管负载端必须串联大电感,在加上电容,LDO根据电流大小可以不用串联电感,但是都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LDO和PWM还可以从电路上看出,pwm在开关管负载端必须串联大电感,在加上电容,LDO根据电流大小可以不用串联 ...

是啊   这个知道了

网友J:
LDO 就是线性稳压器 有供电就会有输出 而PWM就是 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
大家都好热心啊,祝迅维步步高升

网友:
谢谢楼主细心的讲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WM电路有串联型、并联型之分,兄弟指的是本身相连开关管组合方式吗?

是的!串联型的开关管是与负载串在同一回路中的。以前CRT彩电常用这种电路,特点是构造简单!缺电是底板带电,容易触电。并联型的顾名思意就是开关管不与负载在一个回路中,这样达到了市电的隔离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串联型的开关管是与负载串在同一回路中的。以前CRT彩电常用这种电路,特点是构造简单!缺电是底板 ...

嗯,现在的LED台灯就是通过串联方式组合与前面的开关电源形成回路通过一个开关控制本身发光情况。

网友:
绝对是大多数小小白的不明之事!领悟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没看明白

网友K:
原来是LDO PWM  是这样的啊!

网友:
线性稳压和脉宽调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能找到这个图纸就可以看看芯片的内部结构,就可以明白了,一般是有主供电并且芯片是完好的就会出来线性电 ...

对 可以从芯片内部出发

网友:
知道了就很简单 不知道就是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LDO 就是线性稳压器 有供电就会有输出 而PWM就是 脉宽调制电路

有供电不也得有开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原来是LDO PWM  是这样的啊!

你也看懂啦

网友:
LDO线性电压,电流较小。PWM大功率电压。

网友(2014-12-05):
引用 网友B:
有供电不也得有开启吗

线性电  一般都是有了主攻点 就直接产生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共同成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讲解很对,PWM芯片内部原理其实就是集成电压比较放大器和MOS管组合电路进行工作的。

你是讯维的老师吗 为什么总能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