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华硕Y481C按键奇怪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11-03):
华硕Y481C进WIN7 64系统用鼠标左键按一下计算机,阴影在计算机上,再去按网络,又一个阴影在网络上,点一个图标多一个阴影,点右键打开,许多文件都跳出来,好像是全选打开一样,打字什么都不行,系统已换,键盘已拆,用外接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这是哪里坏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南桥了哦

网友:
键盘不是进IO的吗

网友:
键盘排线接口先测一下

网友A:
桥那么容易坏吗,客户买来才几个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那么容易坏吗,客户买来才几个月

新机器 没有过保》??
要是没有过保 建议去售后 ……

网友:
新机器,去华硕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 没有过保》??
要是没有过保 建议去售后 ……

我也是开电脑维修店的,能修好就给客户修好,大件问题就算了

网友:
U盘进PE看看正常不?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或者系统驱动

网友:
进PE,检测硬盘,最大可能就是硬盘问题,或者换个硬盘再试

网友:
说白了就是系统慢呗!先换个系统试试。再考虑硬件。

网友:
系统换了也不行,PE里面也一样,这简单的都试了

网友:
是不是从接口查起

网友C:
EC和南桥或中间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C和南桥或中间断线

朋友好,我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我去查查

呵呵,不过你说新机子的话应该是厂家脱焊的多点,厂家不可能说100%出厂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