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老款变频器维修过程

楼主(2014-11-03):
公司一台闭环矢量控制的施耐德变频器坏了  发去济南维修说报废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下雨没事自己把它拆了 如果自己也感觉报废了就把里面的板子拿出来当料板算了,自己有一点电路基础 只是爱好维修 。下面看到焊接点很恶心 请大神们拿好塑料袋 千万别喷我谢谢  ~~
  此机器上电三无,

由四块电路板地下平铺为电机驱动板上面有IGBT 站立两块一块为进线借口 一块为电源板 上面盖一个CPU驱动板
测IGBT 整流部分全为开路IGBT 用的富士通的7mbr15nf120 ,电源板就惨了 一片贴片电阻及铜贴线烧坏 ,
荣幸的是贴片电阻上面的阻值都能看到

此电源板用的贴片uc3842AD sop14脚芯片 功率管1Mb12 两个原件都坏了。思路:先修好低压部分如果低压修好了再买IGBT更换 低压修不好直接报废拆上面的小原件用。  换掉所有坏的原件 上电试试呗~~ 知道变频器用的530的直流 因为不是专业修这玩意的所以找来一个变频器直接用里面的整流好的530直流电供电。 没反应我擦~~~~

   开始跑电路喽  代电测试3842的12脚没有电压 查供电部就OK了正常的事16V的开启电压。这个电压很奇葩 没和开关管的总电源一起降压过来而是直接从大电容那里用了两个22G欧姆电阻并联降压 后得到的 与电源负并联一个玻璃二极管 型号网上查不到 我擦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喽  测量这个二极管开路 直接上了一个16V的稳压管 用调压器直接给这个稳压管供电(加了连个12V的灯泡)短路~~~~ 再查~~~~

请高手指点这几个原件是什么东西 玻璃二极管样式上面就一个绿色环 测量为短路  还有连个只有一个黄色的色环 测量也为短路 直接开路这两种二极管上电后有16V电压 两个黄色的用普通二极管代替了因为它是正负极对接的 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只知道不是稳压管  这个绿色的可能又是个稳压管 它与电源地想通 短路肯定是因为它 把它换位16V稳压管 那之前那个稳压管不是多余了 或是应该比这个大才对啊  把之前那个换成了19V稳压管 上电。。。。。。。 哇 风扇转转就停转转就停 是不是短路保护啊  网上查查3842开关电源有关知识 有人修这种电路说更换7脚的电容就行  我一看7脚的贴片电容还真的让我用电烙铁伤到了 在电车充电器的3842 4脚上找了个10000PF的换上后上电哈哈正常了

我擦这样也行啊
下个图又点口味重 后期还得慢慢整理这里的管件 只是临时放上试验的

网友:
别喷我哦  纯属娱乐 爱好

网友:
发去济南维修说报废了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小功率的,维修费收不高啊。2,3百不起眼的,2,3千他就修了。现在人工越来越贵了,呵呵。

网友:
知道变频器用的530的直流 因为不是专业修这玩意的所以找来一个变频器直接用里面的整流好的530直流电供电。                           我看你挺专业的嘛,530V知道串灯泡保护。这样,才能放在桌面上大胆干。还要注意修理的变频的储能电容要脱开,当然你这个板已脱开了。

网友:
这个变频器可能维修起来很费工 又因为功率只有2.2KW 可能不好收费吧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变频器买的时候要8000块钱可能 也不知道这样的变频器为什么那么贵 我用的安川的2000多块钱就把它代替了 纯属娱乐 闲的

网友:
最后一张的神器上面贴的什么标签看到了吗???

网友:
看不太清,好象是“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是什么东西啊,给介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