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2D热风枪温度不受控制

楼主(2014-11-03):
本人热风枪开机没有反应了,换了个保险,从网上买了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安泰信852D热风枪发热芯换上,热风枪852D温度不可控制,一开机电热丝直接烧红,达最高温,赶紧关掉。拆开看了下元件外观没有问题。哪位大侠修过类似的问题的? 之前论坛也有人发过此贴,但是没有解决方案,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补充内容 (2014-11-5 08:55):
具体问问852D的温控所指何物?

网友:
在线等 急急急!!! 没有热风枪基本上不能开工!!

网友A:
不要直接接发热丝啊,可以用电烙铁或者合适的灯泡做假负载,修好之后再接发热丝,你这样搞又会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直接接发热丝啊,可以用电烙铁或者合适的灯泡做假负载,修好之后再接发热丝,你这样搞又会烧掉...

我这里购买芯片不容易  主要是想一次性弄好 给我个解决的方案

网友B:
保险烧过,发热芯坏过,估计可控硅坏了。

网友C:
温控线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控线接反了!!!

这个温控线肯定没有接反?
还有就是大家说的温控器具体是个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烧过,发热芯坏过,估计可控硅坏了。

就是没有可控硅 也不知道怎么去下手?

网友D:
调整VH4B测IC6的5脚应该有电压变化,常见的为VH4B或555块
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整VH4B测IC6的5脚应该有电压变化,常见的为VH4B或555块
损坏

可控硅在路上,等它回来换上再确定

网友:
看看 可控硅  和调整电路

网友:
刚遇到我的快克857D发热丝烧坏了,换了以后也是这种情况,发热丝一直高温状态,把温控线调换了一下就正常了。热电偶传感原理:
热电偶由两个不同材料的金属线组成,在末端焊接在一起。热电偶由在一端连接的两条不同金属线(金属A和金属B)构成,当热电偶一端受热时,热电偶电路中就有电势差。再测出不加热部位的环境温度,就可以准确知道加热点的温度。由于它必须有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所以称之为热电偶。可用测量的电势差来计算温度。不同材质做出的热电偶使用于不同的温度范围,它们的灵敏度也各不相同。热电偶的灵敏度是指加热点温度变化1℃时,输出电位差的变化量。对于大多数金属材料支撑的热电偶而言,这个数值大约在5~40微伏/℃之间。[1]
由于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灵敏度与材料的粗细无关,用非常细的材料也能够做成温度传感器。也由于制作热电偶的金属材料具有很好的延展性,这种细微的测温元件有极高的响应速度,可以测量快速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