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 拆内存时掉件 秀一下拆内存槽的工具

楼主(2014-11-03):
一块ga-g41mt-s2p 一条内存槽损坏严重 所以把它拆了 看一下我这拆内存的工具 呵呵 土制的 贻笑大方
拆的时候没包住周围元件 好像掉了几个元件 如图 请各位有这款主板的大哥 帮我拍个照看看是不是掉元件了
现在是cpu 核心供电没有 以前正常就是内存不过 先前也没注意 看这六个空位好像少了元件 如图黑色框里 估计有关

网友A:
当我看到那风嘴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

网友B:
拆它用锡炉最好,用BGA也可以

网友:
烤的时间太长了,这掉件 需要电路图呀

网友:
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掉件 像有又像没有 只是请大家有这个板子的 型号ga-g41mt-s2p 帮我看看

网友:
这样也能拆

网友:
黑框内是没件的。掉件的地方,掉后多少都能看到点铜皮,而切不整洁。你的锡堆不高,平整那是原无件。

网友C:
告诉你下次记住喽!如果再拆损坏的内存槽时,先把塑料部分拔下来,再用烙铁一个针一个针的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它用锡炉最好,用BGA也可以

BGA如何拆槽子啊,大师?求讲解。

网友:
还是弄锡炉吧,这个方便又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下次记住喽!如果再拆损坏的内存槽时,先把塑料部分拔下来,再用烙铁一个针一个针的拆!

能拨下???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看到那风嘴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
你悲剧了
先表身份

再看看你掉了不只六个,靠近槽子的地方也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拨下???求教程!!

求什么教程,遇见过客户的主板上塑料没了,板子上全是针歪斜短路了。他说是拔内存时拔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拨下???求教程!!

还能这样呀,汗!!!

网友:
真是神器啊

网友:
本论坛有图纸。

网友E:
靠。。怎么装上去内存槽啊。。

网友:
此内神器呀

网友F:
不担心把板烤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怎么装上去内存槽啊。。

打通了,不然应该是装不的了

网友:
这是我见过很霸气的工具啊,

网友:
很好的自制设备

网友:
风嘴是用烟筒加工的吧,哈哈

网友:
从背面拆不会掉件吧

网友:
看到过用电炉烤的。这个换不好板子就报废,不怕折腾就玩。

网友:
用风枪的确有点难度!用锡炉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担心把板烤坏吗

你看他用的“风枪”你就知道他怕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下次记住喽!如果再拆损坏的内存槽时,先把塑料部分拔下来,再用烙铁一个针一个针的拆!

拆下来应当不成问题,但要装上一个内存槽可能就困难了,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那样一搞北桥跟CPU座都出问题

网友:
真心的说,这个板子被楼主折腾的惨不忍睹啊。绝对的暴力哦。

网友:
霸气侧漏的二百元左右的风枪,我一般拆槽用烙铁,吸枪,周围的做好绝缘,防止把周围的贴片电阻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