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开机无线网卡报错

楼主(2014-11-03):
机器上不上网卡,也是报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未上网卡时也提示:(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换了一新网卡而且与原机一样的,还是报错,看了下图纸网卡的总线挂在CPU上,换了一新CPU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又刷了一下BIOS,故障一样,晕了,按理说如果不上网卡,系统会提示未插入网卡的之类的,可当时未上无线网卡,可为什么提示(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大意是:不附合的无线网卡插入,请关机并移除!实际情况是网卡本来未上机,还要移除什么啊?不附合逻辑啊!大家给个意见,没找到所说的白名单的BIOS,无解吗?

网友:
你能确定网卡就是他原来的吗?也有可能是去你上家修让人把网卡换了也不一定

网友:
我想即使上家换错了网卡,可现在就不上网卡也提示:unauthor ized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plugged in .power off and remove it 。就不合逻辑了

网友:
恩,建议去找网卡刷,有些机器绑定无线网卡的MAC地址,很烦。

网友A:
能进BIOS禁用吗?禁用后看看报不报错。不报错就建议客户用外置的吧

网友:
还是可能 是BIOS 跟网卡的问题了 这种

网友:
qazzymppllq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机器能进BIOS,把无线网卡关了,还是一样。无线网卡的差分总线挂在APU上,而不是挂接以往的南桥上或北桥上,现在机器更新的太快

网友B:
记得前几天看过某维修站人员在回复某人关于联想无线网卡不能用的帖子中提到,要安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否则会无法使用网卡,楼主不妨到联想官网上去了解一下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一个G475的机器,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情况,还原了BIOS也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现在的怪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放掉看下    估计bios   网卡南桥

网友C:
卡挂CPU的总线电压对吗?是否有上拉电阻?不装网卡时总线电压高电平吗?
如总线电压有低的,以为接了设备,而这个中断是固定对网卡的,并读不到网卡的信息,所以才会这么说

网友:
拆开看下板子外观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前几天看过某维修站人员在回复某人关于联想无线网卡不能用的帖子中提到,要安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否则会 ...

楼主这个应该是报错进不去系统,你说的那个电源管理软件是在系统里面使用的,进不去系统跟软件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D:
BIOS问题,你要送在白名单中添加你的网卡Id才行

网友:
为什么CPU控制的无线,换了CPU还不行呢?想不通了,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答案。

网友:
八成是网卡换了一个

网友:
有没有测mini pci接口各个脚位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挂CPU的总线电压对吗?是否有上拉电阻?不装网卡时总线电压高电平吗?
如总线电压有低的,以为接了设备 ...

无线网卡是通过PCI-E挂接在CPU上,看了一图纸,没有上拉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你要送在白名单中添加你的网卡Id才行

这个于以前AORDFLASH 的BIOS,用BIOS的编辑软件添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不过,我在坛子下了一个BIOS,上机,亮,还是一样,至于说到的白名单的BIOS,坛子里没找到。所以没法验证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862-1-1.html看了一下这贴,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http://www.pcbeta.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3841 这是一个白名单BIOS制做的过程,太专业了,会的讨一下,

网友E:
是不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刷个BIOS试试。。

刷过——故障一样

网友:
有些机器绑定无线网卡的MAC地址,很烦

网友:
现在要想,系统是通过PICE网卡的哪个脚位来确定是否有网卡接入?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或都时序,希望有高人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禁用吗?禁用后看看报不报错。不报错就建议客户用外置的吧

进入BIOS能关掉有关无线网卡的,保存退出,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前几天看过某维修站人员在回复某人关于联想无线网卡不能用的帖子中提到,要安装一个电源管理软件否则会 ...

机器是报错后,不能进入WIN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挂CPU的总线电压对吗?是否有上拉电阻?不装网卡时总线电压高电平吗?
如总线电压有低的,以为接了设备 ...

你说的总线脚位,具体是哪个脚位被拉低或被拉高,与主板系统来确认网卡已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BIOS禁用吗?禁用后看看报不报错。不报错就建议客户用外置的吧

能进入BIOS,关掉有关无线网卡,保存退出,故障一样

网友:
换个原装系统试试!

网友:
唉这种修的相当蛋比不开机还难搞

网友: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