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 刷bios刷出问题了,不上电了,我的朋友们,请帮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4-11-03):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拿了台三星300e4x,不进系统,我测试是不认硬盘光驱和u盘,然后F2进不了BIOS,我想多半是桥或者bios问题,这种情况就先把BIOS刷了先,问题就出在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种bios芯片【GIGADEVICE  25Q64BSIG],我就直接强行刷,刷了之后装回去不上电了,备份了的,后面我又找了个编程器支持的芯片把备份的刷回去【WINBOND  25Q64BVSIG】还是不上电,现在烦恼中,请问朋友们两颗容量大小一样但是品牌不一样的芯片可以替换吗?另外bios资料不对也会不上电吗?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两个容量一样大的BIOS芯片是可以代换的,我试过的,BIOS程序有问题不开机的我也遇见过,是宏碁的本,

网友:
把硬盘卸下来,如果进不了BIOS,那就是BIOS的问题,之前也有遇到过

网友:
容值一样的BIOS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