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无待机

楼主(2014-11-03):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B460e不触发,拆开量没有3,5V。测量发现51125第1脚6脚的PWM开启ENTRIP1,2无电压,直接换了个51125好了,同行拿走后大概一个星期又回来了,还是没待机3,5v,再换一个51125好了,也是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和之前一样了。。。求解

网友:
在具体看看1.6脚电路

网友:
可能51125并没有坏吧,,你焊接时可以加热了什么元件。。。

网友:
测测开启脚是不是有内阻不一样,还一个有肯能EC说不准。待机开启需要的条件查查

网友:
查开启信号来源

网友A:
51125的开启信号是自身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5的开启信号是自身发出的

受控s5_enable

网友B:
检查主板是否有明显烧焦痕迹

网友:
查下1.6脚开启电路吧,应该是上面某个原件不良,加热下就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主板是否有明显烧焦痕迹

这个是B460e又不是那个容易烧板的B460

网友:
换板吧,我这里有很多全新板,联想标都在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估计是电阻不良,下次坏的时候,直接加热,看看可以不,如果可以,就说明是那里不良,重点查电阻。
之前遇到一个昂达H61,就是电阻问题,一加热芯片就可以

网友:
之前一台DELL也是这样 换掉高低管就好了

网友:
注意R375 你会有发现的

网友:
换上下管

网友:
多检查下电路

网友:
检测不彻底,罪魁祸首没有找到

网友:
是不是主供电滤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