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4-11-03):
联想显示器亮下就灭 , 打开没明显问题灯管没问题.灯管灭的时候电源板5v,12v供电正常,遂改高压板试试,结果还是亮会就灭,然后就下了原本高压板上的所有东西....开关也下了,还是亮会就灭。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没思路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重新刷一下驱动试试,另外看看电源板上有无鼓电容或是损坏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一下驱动试试,另外看看电源板上有无鼓电容或是损坏的电容

肯定没有鼓包啊..而且电容我全都量了电压一直正常,灭的时候电压也是14v,电容换过一遍了..只有高压板接开关线的那个4v电压感觉有点不正常,开机不是4-0-4么..灭的时候电压有时候也不见了,但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C: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引起保护了,如何你 怀疑驱动板的话,不连接驱动板直接将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和5v短接一下看还回灭吗?灭的话就检查高压板 和灯管。不灭的话检查驱动板。

网友D:
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保护。

网友E:
高压板去保护试试啊

网友F: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源带不起负载,遇到过这种情况了,你可以驱动板不接,还有不接屏线试下,不过你说灯管灭的时候电压正常,应该不是带不起负载了?但你说亮下就灭,排除了带不起负载的原因后,肯定就只有高压板跟灯管两种原因了,你换了高压不行,那肯定就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用新的灯管试试

网友:
高压板去保护

网友:
电容换一遍

网友A:
高压板和灯管是重点,如果确定没问题,查驱动板,有时MCU过热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引起保护了,如何你 怀疑驱动板的话,不连接驱动板直接将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和5v短接一下看 ...

大神上面有几个5v的-,-短接哪个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保护。

外接灯管也试了也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板去保护试试啊

菜鸟表示不会去保护=。=大神怎么去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源带不起负载,遇到过这种情况了,你可以驱动板不接,还有不接屏线试下,不过你说灯管灭 ...

灯管外接试的,高压板改过换了几个==

网友:
所有电容都换过一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和灯管是重点,如果确定没问题,查驱动板,有时MCU过热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怎么查驱动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灯管外接试的,高压板改过换了几个==

外接灯管试正常不一定灯管就是好的,有的灯管漏电,外接灯管试是试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外接灯管试正常不一定灯管就是好的,有的灯管漏电,外接灯管试是试不出来的

问题是外接灯管也是亮下就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外接灯管也是亮下就灭...

如果外接灯管亮下是灯管灭了,那肯定就是灯管的问题了,还用考虑吗?我现在还不明白你到底是如何检测灯管的,检测灯管用的什么工具,你有不有点灯管的工具,单点灯管一亮就灭,那就是灯管问题,如果用点灯管工具点了灯管不灭,那你显示器正常开,然后用点灯管工具点灯管,灯管不要插在电源板上,那样的话如果还是一亮就灭那肯定就是灯管在正常亮着,是内屏黑屏了,那就是驱动板问题或屏问题,你现在都没搞清楚黑屏的情况下有没有背光怎么修显示器,感觉显示器问题是最简单的用点屏工具点灯管工具一点什么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有鼓包啊..而且电容我全都量了电压一直正常,灭的时候电压也是14v,电容换过一遍了..只有高压板接 ...

高压板接开关线的那个4v电压开机是始终应为高电平,没有跳变。实际你说的这个4V应是5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压板接开关线的那个4v电压开机是始终应为高电平,没有跳变。实际你说的这个4V应是5V才对。

擦..我以为会有跳啊= =那就是这个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外接灯管亮下是灯管灭了,那肯定就是灯管的问题了,还用考虑吗?我现在还不明白你到底是如何检测灯管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去保护试试吧,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外接灯管亮下是灯管灭了,那肯定就是灯管的问题了,还用考虑吗?我现在还不明白你到底是如何检测灯管 ...

谢谢你回复的这么清楚..亮下就灭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把。但是我是外接4根确定是好的灯管试的电源板,结果是亮下就灭了。然后觉得是高压板部分有问题就改了高压板还是这样...我就是不知道那个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外接灯管试机再一个开机测MCU是否输出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原来是主板问题...

网友:
你确定灯管没问题吗     有的驱动板子会有这个问题     我遇到的假三星会有这个问题  伴随着开关的只是灯也一闪一闪的

网友:
量0N是否高电平

网友:
联想显示器通病是灯管左上角容易烧断~17 19寸的很多~

修了不少,都是直接焊上就ok

120挣的也太容易了

网友:
说了是驱动板问题- -此贴终结

网友:
仔细检查电容,有没有鼓包,有的电容故障出现在下面,也有可能是电源按键的问题。

网友:
建议换灯管 试试

网友:
换灯管呗 ,,,,

网友:
灯管换新的,有的灯管坏了看不出来

网友:
把灯管拆开,可能是断线了,我之前也测了好久,最后才知道的,

网友:
用别的显示,来点一下吧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看看电源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用排除法!!!!

网友:
量下高压板的开待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