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C亮机掉电通病是哪?

楼主(2014-11-03):
B465C亮机掉电通病是哪? 看基地贴子,有说加焊CPU 座,有说从植北桥,有说 CPU i滤波不够,
CPU 座加焊过,北桥 显卡都从植树过, 用电容并联过所有的大电感,都没效,修过的同行给说下,这通病是哪的事呀,好多贴都说这个故障 ,开机能亮,有时能正常开机,数小时,大多数是一机几秒就掉电。。。
cpu

网友:
这板子做工很垃圾的

网友:
CPU供电管铁壳的那种看下有没有湿度过高

网友:
估计这机子难修

网友:
CPU供电嫌疑最大啊

网友:
修好后,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有铁壳吗?

网友:
走到哪掉电啊?

网友:
这供电管不是铁壳的,还有就是掉电不定时,不是跑到什么电流才掉。。。。 都能亮机了。。。

网友:
怎么不刷个BIOS看看呢

网友:
又是蛋疼的额问题,楼主修好后,分享一下

网友:
温度高,温控电路。

网友:
过LOGO掉?有人发现是开关电压有点问题

网友:
哦,谢谢了,我都试下

网友:
这个机子是不是很不好修呢~~~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话,在查温控

网友:
是裸板吗?装个风扇试试,这个板要装风扇的

网友:
电路问题吧,供电MOS管

网友:
把机器都装好就可以啦

网友:
开关板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修好了?

网友:
板子做工确实不好

网友:
刷BIOS试试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