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外接正常内屏不亮完美解决

楼主(2014-11-03):
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把B460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的毛病治好了。就是那个屏线反面的U51芯片不良造成的 , 但不知道这个芯片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呵呵呵

网友:
以后遇到这故障也换个试下

网友:
这机器这故障碰到过两台,是内屏有时正常显,有时灰屏,外接是好的,开机有联想LOGO音,有时还会出现自动测屏画面。我遇到的是独显的,集显未用,显卡做过,屏线测量过,屏换过,U51数据选择器我没换,是直接拿掉把相关信号飞过去。惭愧,都没弄好。

网友:
这个是缓冲芯片 ?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求解释!!

网友:
菜鸟学习了,这些问题都是不好解决

网友:
这是个选择器。用来选集显输出或独显输出的。不过这里只有独立输出。这机子应不是双显卡转换,只有独显。。9脚就是选择信号。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换了u51不行 没修好呢

网友:
b460的这类故障至今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属于电子 开关,兄弟你的机器装起来了没有呢

网友:
数据选择器。

网友:
b460通病不少 楼主这个算是同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真的很多;向楼主讲的我会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台b460开始是不开机,换了ec就开机了,可是内屏有背光不显示画面。那个愁人呢!换屏!换屏线!搞显卡!无果啊!最后看了图纸才知道这个u51开启内屏,果断换掉!呵呵开机显示了。真晕啊!简单问题复杂化,捣鼓了两天。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换了u51故障依旧